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4-27):
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请各位大侠帮下忙 能解释详细点
一般触摸屏与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
要求屏能够对变频器的进行参数设置、启动停止,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功率、电流等参数
如威伦MT506对台达变频器

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变频器一般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是通过设置软件还是在面板上设置)
屏中怎样设置才能做到与变频器中地址对应?
才能达到屏能控制变频器 如果控制2台变频器又如何设置了?

网友A: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要与触摸屏一致,台达触摸屏在新建文件时可以选择变频器,

你在触摸屏内可以设变频器的地址,如果控制两台变频器,

在触摸屏中设置通讯地址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B:
屏和变频器通讯,中间没有PLC吗?怎样做,我也想学学

网友C:
首先新建个触摸屏文件,选择你的人机界面种类,其次选择你的控制器(Base Port),这里我们选择对象为台达控制器(Delta controller ascII)。

这时候可以新建个元件,例如设置常数元件,然后点击元件的写入寄存器地址,选择元件种类。这里我们选择为变频器(INVERTER),然后在地址项选择为2000,意思为变频器控制地址H2000,注意它的左下侧有个控制器的站好选择,如果有多台变频器的话,那就需要选择不同的地址!

然后再回到元件的设置范围值(Detail),可以更改里面的值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例如把(Detail)值设定为“2”,那么也就是说对站号为“1”的变频器发送启动命令,可以再做个“数值输入元件”作为变频器的停止功能!

网友D(2009-06-23):
请各位大侠帮下忙 能解释详细点
威伦MT506触摸屏与伟创AC60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功率、电流等参数

详细一点 谢谢1146641201@QQ.COM

网友E:
触摸屏的设置可以加入工控交流45727577,变频器的设置请参考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