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自动化控制部分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

楼主(2009-04-27):
采制样设备自动控制系统虽然采用了高可靠、高智能的设计,却也是一套基于精确测量的、在较恶劣环境下工作的控制系统。为使其能够长期稳定可靠的工作,用户需要对其进行定期的检查、保养,以及日常的维护等工作。
采制样设备的自动控制系统是由上下位机组成的两级计算机控制系统,分为上位机(IPC)和下位机(PLC)两部分,一部分故障是由于传感器的受潮、玷污、损坏或传感器信号线故障等引起的;另一部分故障则是与上位机有关的。
一、传感器的故障可导致系统停机(自动状态下)、定位不准确、自动保护等现象。因此,检查传感器的状态是日常维护和故障排查的重点。本系统使用的传感器类型有:电感式接近开关、对射式光电开关、旋转编码器。
1、电感式接近开关
接近开关用于校正坐标误差,有时也用于行走计数。本系统全部采用PNP型晶体管输出接近开关,其尾部带有信号指示灯,当有金属物体靠近其端部时(15毫米以内),信号指示灯亮,同时,PLC上相应的位置指示LED点亮;移开时信号指示灯灭,PLC上相应的位置指示LED熄灭。
由于电感式接近开关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故障现象有如下表现形式:
a) 采样时定位不准确,采到车厢外。
b) 卸料点定位不准确,卸在卸料点外。
c) 子样分矿机或留样分矿机转桶位置错位,或不停的转。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时应先擦去传感器上的水渍和灰尘,用金属物(比如改锥、扳手等)反复靠近传感器的端部,观察信号指示灯是否闪烁。移动采样机,使传感器位于正对着感应块的位置,检查其间隙是否过大(应不大于15毫米),间隙过大时传感器不能可靠感应和给出信号。如果传感器输出信号正常则应检查信号线路是否正常,首先检查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进入PLC的信号线是否正常。

2、对射式光电开关
光电开关用于检测车厢位置。本系统采用红外线对射式光电开关,在接收机的端面有信号指示灯,当收到发射机来的红外光时,信号指示灯亮;当光线被遮断时,信号指示灯灭。
由于对射式光电开关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故障现象有如下表现形式:
a) 采样机进入采样有效区域后不自动进行采样,而是一直前进。
b) 上位机操作界面上显示的车厢号与实际的不符。
故障排除方法:
检查时应先擦去传感器上的水渍和灰尘,如信号指示灯不亮,则应仔细、反复调整发射机和接收机的位置、角度。使得没有物体遮挡时,接收机端信号灯亮。如果传感器输出信号正常则应检查信号线路是否正常,首先检查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进入PLC的信号线是否正常。

3、旋转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用于行走计数。本系统采用旋转编码器作为大车、小车、升降的计数、定位。如果码盘上的弹簧拉力不够,轨道上有油渍,会造成码盘不能在轨道上连续滚动引起故障。
由于旋转编码器信号不正常引起的故障现象有如下表现形式:
a) 当行走机构行走时,上位机上显示的坐标值基本固定不变。
b) 采样时定位不准确,采到车厢外。
c) 卸料点定位不准确,卸在卸料点外。
d) 在自动运行过程中出现停机、撞击、紧急制动等现象。
故障排除方法:
检察测距轮弹簧是否压紧;检查光电编码器轴、测距轮轴与联轴之间是否存在打滑现象;清除轨道上残留的油渍等容易造成测距轮打滑的物质。如果传感器输出信号正常则应检查信号线路是否正常,首先检查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查进入PLC的信号线是否正常。

二、上位机故障可引起上下位机的通讯失败导致无法监测到设备运行工况也无法下达采制样命令。
常见的故障现象有如下表现形式:
a) 无法运行采制样监控软件。
b) 监控软件运行后界面上显示的信息没有更新。
c) 通过监控软件下达采样命令后,设备不执行命令,还在原地不动。
故障排除办法:
对工控机进行一次计算机病毒的查杀。检查并确保上下位机的通讯线和通讯电缆接头是否正常。检查并确保系统的接地状态是否良好。

三、系统运行过程中,由于现场条件恶劣,系统会在超过自身的设计条件的工况下也会自动停机报警,确保不会因为超负荷而损坏。
常见的报警有如下几种:
a) 相序保护:当电源相序反相时,系统会自动停机报警。
b) 电动机保护:当某一电机的工作电流超过其正常值时,系统会停机报警。
c) 采样受阻保护:当采样头下钻采样遇到异物并导致过负荷时,系统会提示采样受阻保护。
d) 边界保护:当采样或行走机构行至边界时,系统会自动保护,确保安全。
故障排除方法:
当出现此类故障后,用户应将运行方式置于“手动”方式,再按下“复位”按键进行故障复位,此时系统停止报警,然后打开控制柜观察是否有断路器跳闸现象并将其恢复,重新启动设备运行即可。

四、系统设有远程监控系统,可接受生产厂家的远程维护和远程故障诊断,如果设备运行中出现任何问题用户无法解决时,可以通过本途经接受故障诊断和故障排除,极大的缩短故障处理时间。

大菜鸟!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我顶!!!希望楼主再接再厉,把更好的东西献给大家!谢谢!

网友A:
不错,能用在很多控制系统上故障的排除!

楼主的方法很适合大多数工业控制场合!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应用可以到很多场合

网友C:
好的东西啊,我们这里的情况和你说的差不多,这么好的资料,收藏了。谢谢。

网友D:
不错,能用在很多控制系统上故障的排除

网友E:
希望楼主再接再厉

网友F:
能用在很多控制系统上故障的排除

网友G:
很好的东西,顶起。

网友H(2010-03-31):
我有一台FXon-60MR的PLC,现在现象是:工作中控制主电机的接触器会自动断电,但又可以马上启动,有时可以工作十多下,有时只有一下就会停机.如果没有架模具就没有这种现象.请问是不是PLC的问题?谢谢!!!

网友I(2011-07-29):
相序保护和电动机保护可以用正鸿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产品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