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9-04-27):
请教触摸屏与变频器通信
请各位大侠帮下忙 能解释详细点
一般触摸屏与变频器采用MODBUS通信
要求屏能够对变频器的进行参数设置、启动停止,
能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转速、功率、电流等参数
如威伦MT506对台达变频器

一般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变频器一般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是通过设置软件还是在面板上设置)
屏中怎样设置才能做到与变频器中地址对应?
才能达到屏能控制变频器 如果控制2台变频器又如何设置了?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刚高过一段时间,现在很忙,就没有继续下去,过段时间不忙了继续研究!

哥们,咱们一起努力啊!

我用的是台达的触摸屏,三菱的变频器,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呵呵。

网友B:
如果你可以改用台安的变频器或ABB的,我这里有现成的案例,最多32台

网友C(2011-01-19):
问下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能帮忙指导我一下不?

网友D:
打这个电话,我详细的,认真的,热情的为你解答!4008880872

成就工控专家,威武一统江湖。

网友E:
一般在中间还要个P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