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9-04-27):
举个例子,台达A系列伺服,减数比为1:4,减速机上配节圆为130.00mm的同步带轮,解析能力为0.01MM,要求在100KPPS,这个电子齿轮比怎么算的! 我一直没有明白之间的关系,请教下各位!谢谢大家!

网友A:
130*π/(2500*4*4)=0.0102(解析力),分子上的第一个4为编码器4倍频,第二个为减速比; 100KPPS取决于运行速度。

楼主:
还是不大明白!  我看资料上,  电子齿轮比等于 一个脉冲直线工作量乘以反馈脉冲   在除以(牙距乘以减数比)    那么再加上130.00MM的同步带轮这个参数!又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楼主给出的例子中的齿轮比可能就是1:1

楼主:
那意思是说,减数比为1:!的时候,按照资料上的说法算电子齿轮比的!  你早上八点多说的 那样! 是不是不用设定电子齿轮比啊??? 就可以达到要求了!

网友B(2009-06-24):
引用 网友C:
关于刚知道还有工控空论谈呵呵不错可以学点东西呵呵有兴趣使用德国伦茨的伺服变频器的找我给您留个电话13831183351

那你也就是刚知道在工控论坛里,大家都很鄙视狗皮膏药的广告了?

网友A:
楼上疾恶如仇,却一不小心助纣为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上疾恶如仇,却一不小心助纣为虐了。

呵呵。。。有理

网友D(2009-11-26):
伺服电机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上位机发出的脉冲数=电子齿轮的分子/电子齿轮的分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