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高达0.985以上,却遭罚款,搞不懂

楼主(2009-04-27):
变压器400KVA,高供低计.去供电公司询问,说每月硬扣一万二千多千乏,最后算起来力率不足0.9,该罚!

莫名其妙.

网友A: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要是功率因数到了0.985肯定不应该罚款。

网友B:
功率因数大于0.9就不会受罚,会不会是你的无功表读数不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的具体点吗,要是功率因数到了0.985肯定不应该罚款。

网友D:
无功补偿高达0.985以上就该国家电网给你钱了

网友E:
只要不过补偿,你功率因数是多少电业局是不管的。

网友F:
不一定是电力公司错了,这年头什么事都可能

网友G:
电力局应该要给奖励啊, 是不是搞错了?还是公关工作没做好?

网友H:
超过0.9,不应该扣钱的,会不会弄错了。

楼主:
功率因数是计算出来的,随时观察,绝对没错.

看懂,供电公司每月硬扣一万二千多千乏,你就是补偿到超前,这笔帐都是要计算的.

网友I:
功率因数0.985是380V负载功率因数。供电公司是算你的高压功率因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功率因数0.985是380V负载功率因数。供电公司是算你的高压功率因数

低压有这么高的功率因数,那高压的功率因数就不可能会低,是不是你的表有问题还是测量线路不对!

网友K:
你是不是说反无功太多了,也要罚款的。

网友L:
供电局在你们那里装的有一个自动报无功的表,一检查处无功0.6(好像是这个值)会自动发送到供电局的电脑里,然后就扣钱了。所以我认为你们被扣钱是这个表有问题。

楼主:
说白了,叫霸王合同,无商量.

你们猜测的原因都不正确...

网友M:
我们都是补偿到0,97

网友N:
霸王合同,无商量.大家都是搞技术的,遇到问题总是从技术方面分析。其实好多人为因素是我们不能左右的。见得多了,麻木了。

网友O:
只要不过补偿,你功率因数是多少电业局是不管的

网友P:
其实到处都一个样,我们公司里也一样,变压器是250KW的,低记低补的,本来是补偿不够,后来再加上去,看表都是在0.95左右,今天听老板说又被罚600多,我现在就想不通了,道理是跟你说的一个样

网友Q:
是这样啦!低压侧计量他要给你每月固定加一定的无功,只有你用电量到了一定程度,加之你补偿的功率因数够高,总的平均功率因数就够0.9了

网友R:
每个月给电力公司上供个万儿八千的,肯定不会再罚!

网友J:
自己挂一块无功表看呀!  自己算一下不就知道了!

(我问过了供电部门的朋友,简单的算法是    无功/有功   结果不能大于0.5   否则罚款.高低计一样.

现在无功表都是止逆的表,超前表是不会走的,何来罚款一说.

网友S:
无功/有功 结果不能大于0.5

好象不对吧,

楼主:
我倒想超前补偿,以免无功表正转...可惜供电公司比你聪明得多,又换一长沙产的智能表,单表能分时分段四时限计有功无功,无论是滞后还是超前都一一算在你头上...

网友T: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U:
功率因数是够了,估计是没有完成每月的最少使用量呀。现在的变压器每个月都有最少使用量,不到最小使用量按最小使用量收取。

楼主:
28楼说得有一定道理...

最小使用量是多少,请说明...

俺看过合同,好象也没写得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