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和安川伺服控制器速度控制

楼主(2009-04-28):
没有安川的贴吧只有到这求助了

小弟做的是,切割以恒定速度运动的铝板.一个伺服以恒定速度输送铝板,两个伺服(X,Y)控制器控制一个机械机构,在吕板运动的状态下机械机构切割铝板(X伺服控制),并把切割下的铝板推出去(Y伺服控制).XY伺服安装在同一个机械机构上,作用:切割,推出切割铝板.铝板的长度可调.

请问,是做速度控制么,还是速度位置控制,用的是安川的伺服,西门子300PLC怎么做速度控制.

网友A:
如果是恒定的速度的话 那就是速度控制了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安川哪个系列的,因为sigma2和sigma5的参数有些地方不一样。

首先,速度控制的话,伺服接受的型号是模拟量电压。首先你要确认CN1上的接线。

5号和6号针脚是模拟量输入型号。正负2--10伏额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