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单位PLC大面积故障原因

楼主(2009-04-28):
4月24 日上午,我接到报修,发现厂里其中一个PLC站(AB-PLC5)程序丢失、模拟量板子50%损坏(4/8),数字量未见异常,控制柜一个220/24变压器损坏,两块E+H仪表现场累计流量数值由5位数增为6位数,且4-20mA输出消失,两闸门的开度显示输出(0-5v)损坏,上位机网卡故障,以太网光纤路由器故障。

大部分故障已经解决,但是损失严重,求教发生该故障的原因,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故障。

ps:据说23日晚有雷,是否与此有关?但是我厂有6个类似PLC站,其它站均正常。

楼主:
ps:请教为什么受损的是模拟量元件?

网友A:
你们的模拟量信号都有屏蔽吗,屏蔽是否都是单端接地,怀疑为感应电造成

楼主:
谢谢!我不是很明白屏蔽的意思,但是我能肯定这些信号都是一端都是接地的。

另外您指的是否为信号线?由于我厂设备为93年投产,维护过的人很多,加上资料少,且我刚工作不久,我通过资料和现场了解到的控制信号、模拟量信号均为kvv电缆,而其进入PLC端子排的为普通的单芯铜线,并没有看到屏蔽,但是这些信号经过了信号隔离器。

网友B:
估计是串线了,导致变压器损坏!

如果PLC5没有烧坏,也许是电池没了,也许是固件丢失。

数字量因为是光电隔离,所以没坏。

模拟量输入可能没有隔离,所以烧坏了。

E+H流量计累计数值总共是几位?如果超过6位,因为是累计,所以正常。

因为仪表是24V供电,所以没有4-20MA输出了。

网友A:
你们的电缆没有屏蔽层,容易串进强感应电势,但是如果真的模拟量都装了信号隔离器,应该问题不大的,先考虑一下内部是否有串交流的可能。你所说的50%模拟量的卡件损坏,是单纯的没有数据显示,还是确实有烧坏迹象或者有糊气味,如果没有烧的迹象,换到好的卡件上试一下,排查一下没加隔离的模拟量现场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输入可能没有隔离,所以烧坏了。

E+H流量计累计数值总共是几位?如果超过6位,因为是累计,所以正常。

因为仪表是24V供电,所以没有4-20MA输出了。

谢谢,有两点还得确认下

第一,模拟量好像都有隔离,但奇怪的是4个隔离均完好

第二,E+H的表直接由5位变成6位,关键是由20000变成440000,怎么累计也累计不到阿,我们每天都有报表记录的,而且是两块表中的一块是该症状,这不是正常累计,另外是这两块表是4线制,且现场瞬时流量显示正常,仅是没有4-20ma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电缆没有屏蔽层,容易串进强感应电势,但是如果真的模拟量都装了信号隔离器,应该问题不大的,先考虑一下内部是否有串交流的可能。你所说的50%模拟量的卡件损坏,是单纯的没有数据显示,还是确实有烧坏迹象或者有糊气味,如果没有烧的迹象,换到好的卡件上试一下,排查一下没加隔离的模拟量现场设备

想更正下,我单位的总电缆应该都是由屏蔽的,KVV 10*1.0的,屏蔽应该都接地了,我能看到的是其中的1.0的单线

模拟量板子确实损坏了,因为输入端有电压,但是程序里读不到,或者读到的数是不变得;更换新的模拟量板子后,数据恢复显示

另外我怀疑过串进强电了,但是同时间的在控制室,上位机网卡,以太网的光纤路由器也出现“假死”(灯全亮或全灭,不闪烁)故障,这种故障我见过,意外断电能造成,重新断电或上电即可恢复

另外我昨天发现程序中有条指令前面条件都满足了,就是没有输出;内部的计时器前面条件都失效了,它的计数不能及时清0,这一点也是时好时坏,我用的笔记本比较慢,但是这个按道理没有影响啊,(我怀疑CPU是否也故障了)

楼主:
请教下siren,固件丢失是个什么意思?另数字量模板是否都有光电隔离,谢谢

网友A:
KVV 电缆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控制电缆,没有屏蔽层,屏蔽层是电缆1.0单线和外绝缘层之间的铜丝网层,一般在就地不接,只在PLC柜接到接地母排上,不允许就地和PLC柜2端同时接地,AI模块烧坏可能性较大,·DO模块也有烧坏,主要是串入交流电太强,因为DO模块内部也是用24VDC(你们那的查询电压,或者48VDC等)控制,可能原因有:1、高压电直接接到24VDC 2、高压电通过未隔离的AI通道串入 。CPU没有问题,没有输出DO模块出错,计时器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加RES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V 电缆是铜芯聚氯乙烯绝缘及护套控制电缆,没有屏蔽层,屏蔽层是电缆1.0单线和外绝缘层之间的铜丝网层,一般在就地不接,只在PLC柜接到接地母排上,不允许就地和PLC柜2端同时接地,AI模块烧坏可能性较大,·DO模块也有烧坏,主要是串入交流电太强,因为DO模块内部也是用24VDC(你们那的查询电压,或者48VDC等)控制,可能原因有:1、高压电直接接到24VDC 2、高压电通过未隔离的AI通道串入 。CPU没有问题,没有输出DO模块出错,计时器可以在适当的地方加RES控制

谢谢crlongman,我现在明白了许多,还想请教几个问题

1、现场的E+H流量计(四线制)已确认表中输出板通道均有损坏,需要更坏输出板,但两块表损坏点不一致;另一块E+H沉入式液位计(两线制)也损坏(故障点待查);那假如高压电通过未隔离的AI通道串入 ,那现场的这两三仪表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三块表是否经过隔离进的AI待查);还有中控室的光纤路由器、上位机网卡是否也会受影响?

2、此外,我说的输出不是DO,是程序中间位变量,譬如B3:5类此的输出指令,程序通过B3:5控制DO

如————————!/!常闭(条件满足)————[大于比较指令](条件满足)——————(B3:5)    正常情况B3:5的值此时为1,故障时为0

—————————!/!常闭(条件满足)————[小于比较指令](条件满足)——————(B3:6)    而B3:6的值此时为1,无故障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

3、我发现有的人编写的程序会用RES,清零计时器,而我手中的这份程序,并没有采用RES,仅通过TON自带的功能对累计清零,这两种做法有区别么??

楼主:
今天获得一条信息,以前在此PLC站输入中一直有强电干扰,导致4-20MA或0-5V的信号被放大,经查,断掉几个闲置的仪表(溶解氧、余氯计)供电后,干扰信号消失,这次故障若为强电串入,跟以前的现象是否有关联呢?

网友C:
信号线一定要用屏蔽的,且走线要和动力线分开走,一端接地且需做单独的仪表接地,不要和动力接地在一起,至少要保持15米的距离,且接地良好。

网友C:
进入plc的信号,无论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的信号都要加隔离,以免干扰信号串入,损坏plc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进入plc的信号,无论是数字量还是模拟量的信号都要加隔离,以免干扰信号串入,损坏plc模块。

学习了,我发现我们单位隔离的作用主要是给两线制仪表供电,四线制仪表均没有隔离。但是信号线是由屏蔽的,且接地处理;

另外我们这个动力电和信号缆好像没有一起走,顶多是桥架挨得近点,动力第一层,信号在二层这一点我能肯定,因为这个我们还是比较注意的。

“信号接地和动力接地至少要保持15米的距离,”这点我们这个PLC站没做到,因为它的临屋是个分变电站,直线距离不到4m,那可以考虑本次事故是否跟分变电站有关系呢?

网友D:
KVV线是没有屏蔽层的,一般用屏蔽电缆为KVVP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KVV线是没有屏蔽层的,一般用屏蔽电缆为KVVP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再顶起,各位高手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么?/

网友E:
现场的干扰确实能使机器误动作,特别是变频器附近的场合,干扰很严重,还有干扰就是强电干扰了,做好相应的防干扰措施,相信就会好的!

学习了!

网友F(2010-02-14):
假设雷击落在某个水池,结果会如何呢

网友G:
可能是电源瞬间高压烧坏PLC  PLC击穿以后烧坏变压器

网友H:
都说AB的plc质量好云云。我维修过不少,其实未必。ABplc里面的覆铜线,都设计的很细,一点余量都没有,输入输出烧坏很多,且都是三层板,有时候中间夹层的线烧了,很麻烦。

网友D:
如果确实打雷了,出现如此大面积的故障 除检查判断各电源回路故障可能以外 应考虑感应雷的故障可能;系统设计时也应设置合理的防雷器。

网友I:
大家好,我们厂用得是俩种ab设备通讯,用得是光缆,长度在100米左右,偶尔无规律的断一下通讯,当你去查的时候就好了,但是通讯故障是一级报警,断了就铸造失败,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实在不行只能在冗余一份了。

网友J:
雷击是有可能的,另一种可能就是高压串入。所以需要防雷击设备及隔离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家好,我们厂用得是俩种ab设备通讯,用得是光缆,长度在100米左右,偶尔无规律的断一下通讯,当你去查的时候就好了,但是通讯故障是一级报警,断了就铸造失败,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实在不行只能在冗余一份了。

我们单位暂时还用的是DH+ 协议,经常出现偶尔无规律的断一下通讯,查过光纤,无任何问题,这一点我跟rockwell的老师核实过,跟DH+ 协议有关,因为它采用的是轮询方式,数据量过大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他们的说法,新的controlnet协议 采用广播方式,能避免这种情况,这个还待考究阿

网友B(2010-08-28):
引用 楼主:
请教下siren,固件丢失是个什么意思?另数字量模板是否都有光电隔离,谢谢

固件就是软件和硬件的结合,有人称之为操作系统。

数字量通道都有光电隔离。

网友K:
24v电源是否有接地情况

网友L: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2010-10-05):
挺专业地!

网友N:
典型的浪涌破坏造成的。

网友O(2010-11-04):
外部电源的浪涌破坏造成的!!!

网友P(2013-05-27):
正正原因找到了吗,顶起

网友Q:
学习了 。,都是高手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