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IFIX 单机版的,无ODBC,SQL, 用什么方法可以生成历史报表

楼主(2009-04-28):
IFIX 单机版的,不能用ODBC和SQL,使用哪种路径可实现报表

网友A:
 太简单了,使用iFix提供的Tools,提供了各种访问函数。

网友B:
自己编写脚本即可,非常方便

网友C:
单机版,可写脚本,用ADO生成数据文件和报表

网友A:
不支持ADO还写脚本,真行。

网友B:
楼上的太有意思了  呵呵  写脚本怎么会不支持ado?

网友C:
保留意见

网友D:
使用EDA/Hda工具,可以对ifix的实时数据库进行读写。

性能很好!ifix的ODBC的底层其实就是EDA/Hda。EDA/Hda贯穿ifix数据交换过程。

网友E:
使用报表软件,DreamReport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编程,非常方便的完成报表设计。

网友A(2009-08-14):
<IFIX 单机版的,不能用ODBC和SQL>,即通过客户脚本不能建立ADO来访问iFix,因为iFix不支持,使用iFix提供的Tools不花钱,运行速度比ODBC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