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请教:PLC中速度 、频率; 脉冲 、距离的转换

楼主(2009-04-28):
请问在plc中用什么指令将频率转换为速度在人机上显示出来?
用什么指令将脉冲个数转换为距离在人机上显示?
还望同行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通过PLC的加减乘除运算指令基本可以实现的控制要求

楼主:
我到是看到这个指令了,好我试试

网友B:
自已在PLC程序中运算,吧结果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