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K6150数控机床程序不返回请教

楼主(2009-04-28):
所有程序运行完后,刀架转到位并锁紧,最后的程序不返回,不能继续进行以后的程序,怎回事?请各位大哥指教

楼主:
检查磁控开关与微动开关都已到位,plc已检测到信号,可用户程序不返回,再从头运行程序时不能执行程序,怎回事?

网友A:
把你的问题说的详细一点,是不是你的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B:
m02程序结束,m30程序结束并返回到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2程序结束,m30程序结束并返回到开始。

对,程序运行到结束,可返回不了,程序到不了开始位置,此程序说有问题,可先前运行的挺顺利,是突然出现的此问题,调码盘位置,微动开关可都没有用,我都快郁闷死了,信号电压,线路都没问题,让编程员把程序另改一下可正常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