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款PLC能够实现?价钱大概多少?

楼主(2009-04-28):
各位好!我想实现下面的功能:
每隔1200秒,使继电器开通60秒,电机转动;最后使继电器开通,电机一直反转1440秒。
最简单、最便宜的PLC应选哪一款?请大家帮忙推荐,谢谢!

网友A:
就是定时,是PLC都应该可以做到了

想便宜,可以买国产的PLC,这个要求不是很高的

网友B:
135元6点输入,4点继电器输出仿三菱PLC,含外壳\开关电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71010544300001

网友C:
多少也考虑下稳定性 呵呵

网友D:
可以用信捷PLC 有需要联系我15852796419

网友E(2009-06-16):
V60超便宜PLC,

www.plcstar.com

联系人:张忠

0755-27440377-8003

0755-27440378-8003

QQ:75439175

网友E:
型号为:V60-M16DR-DC,

V60-M16DR-AC,

网友F:
使用电路控制就行了!使用PLC浪费啊!

网友G:
用个单片机做就行了,用PLC太浪费

网友H:
不用PLC吧。。。太浪费了=。=

网友I:
用单片机吧,PLC太奢侈了!!

网友J:
用時間繼電器就行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時間繼電器就行了.

网友L:
用西门子的 LOGO  控制模块

网友M:
ABB的PLC DCS模块卡件可以找我  13651917255 雷雄辉

网友N(2010-08-27):
时间继电器就够了 不要浪费

网友O:
好像不是很明白你说什么。但是不管你说什么,应该都不复杂,用几个继电器和计时器可以了。

网友P:
就算时间继电器也不便宜吧?

网友Q:
是一年多前的贴子了。简单的就用我的吧!

www.fxplc.cn

只要150元,拿 来 就可以用!

网友R(2010-10-03):
引用 网友C:
多少也考虑下稳定性 呵呵

网友S(2010-12-12):
弄一单片机,最小系统加上几个继电器和隔离开关,估计50块左右就可以实现了,不当之处请斧正!

网友T:
引用 网友O:
好像不是很明白你说什么。但是不管你说什么,应该都不复杂,用几个继电器和计时器可以了。

网友U:
就买个国产的吧 400元都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