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交流接触器电压等级选择

楼主(2009-04-28):
是选220V还是380V?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A:
看是做什么用了!还有是什么用电设备!如果是一个灯泡那就肯定没有必要选380V了,

楼主:
什么情况下必须选380V?能说说看吗?

网友B: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都是用的220V 的

网友C:
交流接触器电压有380V 220V 110V 36V 我见过的电压级别

选用时主要考虑安全 实用

网友D:
不一定,220/380的都用过

网友E: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常用的是380、220、36伏。

网友F:
比较倾向于选择220V的,特别在维护上比较安全,二次回路,从上到下,也比较顺,检修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