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频器拖动小电机的参数设置

楼主(2009-04-28):
我现在有一台机器,用的0.75的电机,1.5的变频器FR-E740-1.5K,现在不想换变频器了,感觉可以用,但是有一点:如果0.75的电机过载或者其他故障,1.5的变频器是不是就不会显示过负荷之类的警告了?我现在就像把变频器的输出调小一点,适应0.75的电机。大家看怎么样?

我现在调的参数有:P9(电子过电流保护)原始值为4.0,我调为2.3(0.75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为2.3A);P61(基准电流)原始值为9999(意思为“以变频器额定电流为基准”),我也调为2.3。

不知道这样调参数对不对,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是不是都不知道?

期盼各位探讨一下!

网友A:
只改变P9(电子过电流保护)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改变P9(电子过电流保护)就可以了

感谢楼上的,那P61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意义?

网友B:
感谢楼上的,那P61是做什么的?有什么意义?

我调试过普传的变频器,设置电机参数的选项里面就没有额定功率这个参数,我怀疑P61是用来表征次变频器所带的电机是不是超过了能力范围,我觉得还是把P61设置成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吧。如果你设置成2.3不影响使用的话,那就设置成2.3。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楼主:
两个参数都设置了,运行也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我用过台达的变频器,那里面就有一个好像就是改变输出功率的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