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控制器SGDB-44ADG之AC2(编码器相位检测故障)

楼主(2009-04-28):
安川伺服控制器SGDB系列只要不连接编码器,上电约1-3秒后便报AC2故障。现在的问题是,在伺服控制器不连接编码器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可以屏蔽该故障?该机型是通过RS-423-B/RS-485线接收器SN75175来接受编码器信号的。期望维修和应用伺服控制器的高手们能给鄙人一个圆满的答案,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不可能屏蔽的,

网友B:
对于日系伺服而言,几乎没有办法!

网友C:
不明白楼主为啥要屏蔽掉?

楼主:
主要是为了维修时调试方便.我希望伺服控制器应该有开环运行功能以便于维修.

网友D:
这个,应该不太可能。

楼主:
唉,只能寄希望于厂家了,在编写软件时加上开环运行功能就好了.

网友E:
不能屏蔽!~~~∑不能做无电机测试

5系列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