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中如何实现整个DB块的复制传递

楼主(2009-04-28):
有N个工艺参数表DB块,每个DB块代表一种工艺参数,各DB块数据结构完全相同,设定工艺时,先临时复制到工作DB10块区进行编辑,编辑确认完后传回到原DB块中。开机运行时可选择工艺参数表,然后将此表所在DB块复制到DB11中,并按此DB参数控制现场设备。现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没找到实现DB块的整体复制传递的函数,请高手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A:
SFC20 "BLKMOV"和 SFC21 "FILL",SFC20 是块拷贝,SFC21是块填充,具体使用可以参考块帮助文件,很简单的。顺便问一句,如果做工艺参数配方时,在上位做不是更方便吗?为什么要在下位做呀?

网友B:
用SFC20就可以了,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C:
用SFC20比较方便,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使用参数类型ANY ,这个方法比较灵活。

小鱼儿???

网友:
都是高手,好献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