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求用8051单片机控制三相单三拍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

楼主(2009-04-28):
速求用8051单片机控制三相单三拍步进电机正反转的程序设计及电路图。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我的邮箱:jianzhang888@yeah.net

网友A(2009-09-19):
楼主:可以使用专用集成芯片,完全不需要自己来算

这个芯片是德国TRINAMIC公司的产品

TMC332具有高精度微步相序集成内部PWM单元的高性能驱动芯片。内部微步脉冲宽度是可编程控制,可通过SPI接口直接和TMC428控制芯片连接;也可以通过脉冲和方向接口和外部控制器连接。具有正弦波发生器可以输出驱动2相步进电机的2路正弦波(相序角相差90°)或相序角相差+/-120°的3路正弦波使用3相步进电机。具有接收增量编码器信号(ABN)的功能提高控制精度,具有电流检测功能,可开关选择整步或可以达到高速运行的chopSync功能。
主要特性:
● 具有适用平滑运动控制和高精度微步相序
● 适用2相或3相步进电机驱动
● 9bit PWM单元,8bit PWM scaler
● 可编程的PWM频率
● 综合电流测试ADC(2个LM339,1个LM324和一些RC电路)和电流调节功能
● 可手动后自动调节整步或高速度方式
● 专利技术chopSync技术满足高转速控制
电气参数:
● 3.3V 工作电压
● 16MHz时钟频率
Gavy  13812617052  nicegaowei@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