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问题,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9-04-28):
大家好:我现在用的是三菱的演示DEMO在做运动程序,DEMO的配置是Q06H PLC CPU ,Q 172CPUN,QX42,QY42P输入输出模块,Q172LX和一个QJ71E71以太网模块,伺服是:MR-J2S-20B两个

问题是:我们要求做一个手动的回零程序,就是说在回零过程中,如果松开回零按钮,回零立刻停止。这个功能我可以实现,但是在监控的时候总出现101The start accept flag (M2001 to M2008/M2032) for applicable axis turn on和202The stop command (M3200+20n) turned on during the home position return报警,都属于轻微报警,我应该怎么消除这两个报警(我使用了M3200停止指令)。或者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实现而不是用M3200指令?

请高手帮忙啊。愁死我了 。。。。

网友A:
做原点回归,那就让这个动作完成,不要中途停止它

楼主:
可是我们要求能随时停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