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PC-ZTS、欧路590P、西门子6RA70到底要选那种好!

楼主(2009-04-28):
好久没有上工控了!

直流调速器PC-ZTS与欧路590P、西门子6RA70相比有什么优点与缺点呢?

这段时间公司要购买大量的直流调速器,烦恼欧路590P、西门子6RA70到底要选那种好!

希望各位前辈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我力推西门子6RA70,用的多也知道怎么回事。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有没有对比资料呢?

烦啊,领导要有书面对比说明才下采购计划啊,最主要是量比较大。

网友B:
我向你推荐ETD790直流调速器。价格和服务绝对有优势。

ETD790直流调速器
易泰帝传动技术(烟台)有限公司是一家美资独资企业,专业设计、生产、销售ETD790系列直流调速器。常规型号有790(791)/37A、80A、110A、150A、180A、300A、400A、500A、700A、850A十种规格。扩容控制单元(扩容直流调速器)900A----9000A不同规格。常规型号全年备有现货,扩容控制单元一般需要订货,货期20天左右。ETD790系列产品广泛应用于线缆,冶金,橡塑,造纸,水泥,压延复合等直流传动行业。其性价比优于SSD590系列,销售价格比SSD低约10%左右,可以完全替换590系列。目前在国内有五家代理商。
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是其中一家代理商 www.comeon365.com
名 称                                                                                        ETD 790                                                  SSD 590                                                          ETD 790优势
微处理器                                                                                     32bit                                                           16bit                                                             更快的处理速度
控制算法                                                                              预测电流算法                                                PID控制算法                                                   更精准的算法
A/D                                                                                               14bit                                                           10bit                                                              高分辨率
应用宏                                                          内置20多种应用宏,根据客户要求可做到100余种               无                                                      满足各种用户要求,使用方便
调试软件                                                        790 DriveExplorer 功能强大的组态调试软件                       无                                                          调试,组态更加方便快捷
电流标定温度                                                                               45℃                                                            30℃                                                  相同条件下可获得更大的电流
测速电机反馈                                                                              标 配                                                            选 件                                                   为用户节约成本,使用更方便
编码器反馈                                                                      标 配两路编码器反馈                               只有一路,且为选件
RS485、422                                                                              标 配                                                             选 件
CONBUS                                                                                     内 置                                                                无
I/O                                                                                              光耦隔离                                                             无                                                                            电路保护
LED显示I/O,通讯,正反转                                                         有                                                                  无                                                                    实时掌握调速器状态
过载150%                                                                                     60秒                                                               30秒
外 壳                                                                                             金 属                                                              塑 料                                                                        屏蔽性能更好
服务优势
1、售前:在客户有意向后,可以试用,保证样机到的同时,ETD公司(或代理商)产品应用工程师迅速到位,给客户技术人员做详细的现场培训。
2、售中:ETD公司(或代理商)的产品应用工程师会协同配套用户在最终用户现场调试并培训终端客户的工程师。
3、售后:ETD公司承诺客户24小时响应,(全国沈阳,北京,上海,成都,广州五家代理商都能统一响应)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
库存优势
1、ETD产品在烟台生产,供货周期短,有利于客户资金流周转,不存在缺货问题,而其它国际品牌不容易做到这点。
2、1000A 以上的调速器订货周期:3周左右,而不是其它品牌的最短订货 6—8周。

上海岚洋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孙俊
联系方式:13816377155

网友C:
590 用于励磁可以 或者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建议用6ra70 哦哦哦 经典!!

网友D:
个人感觉西门子70的不错

网友E:
西门子70的用量比较大

网友F:
呵呵!不知道 西门子与590有什么优势?

网友G:
看应用场合了,欧陆和西门子的产品性能不错,价格也高,使用面广;前者有性价比优势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知道 西门子与590有什么优势?

70功能强大,稳定性好,要求高的场合用的多

楼主:
ETD790以前倒是用过。有一缺点就是很容易烧拨码开关那一片

去年我们这的电工接线时N线没有接稳,一下就烧掉了,貌似还是新开发的产品,缺点还挺多的。

有那位前辈能聊下西门子的吗?虽然价格贵点,但很稳定,也很好用。

网友H:
70 用的多. 相对来说 70好些....你去看下实物就会知道了..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I:
由价格决定,在中国的各个品牌直流调速器性能差异不多。

网友J:
西门子6RA70的比较不错,质量可靠。

楼主(2009-08-11):
谁有派克SSD(原英国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呢?

救命,各位大大!

楼主:
谁有派克SSD(原英国欧陆)590P直流调速器参数设置呢?

救命,各位大大!

网友K:
你还是自己看看说明书吧,不然不会有进步的

楼主:
各位前辈,请问欧路590P和派克590P有什么区别呢?价格方面分差大吗?

派克是从欧路分出来的吗?

网友L:
请问欧路590P和派克590P有什么区别呢?一样东西。

网友M(2010-05-14):
我单位的捷克FP16龙门铣床和俄罗斯2A656落地镗床的进给驱动系统现采用的是湖北襄樊产的ZSS1直流模拟调速器,调速比1:400,测速机反馈,电动机都是普通直流电动机,低速进给时电机要么不转,要么转一下停一下.现欲将其改造为全数字直流系统而电机不想动.采用ETD790或四川英杰M3R10(均用编码器反馈)可以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型?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N:
ZSS1调速范围够宽的了,如果还不能满足就用伺服好了,编码器反馈同样是达布到的。

网友O(2013-07-26):
没绝对的,本人建议用派克或者的欧陆的直流调速器,毕竟他价格比较实惠,技术也非常成熟。我是销售,客户和公司采购可以直接联系我,13917090174。

网友P:
直流调速器QQ技术支持:1034903817

网友P:
这个要看你应用场合了,不过欧陆590的性价比比较高。。西门子的,价格要高些。。功能要多些。。。欧陆同590基本的要求可以满足,yi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推荐欧陆590.....

网友Q:
欧陆590性价比高,便宜好用,西门子70的牌子好,也很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