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控制的电机怪问题

楼主(2009-04-28):
   各位好,我有个用户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出现一怪问题:有时候偶尔停转,但是停转后马上又启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

网友A:
不好说,你讲的太笼统,比如变频器牌子、功率、电机的接线、设置、是否有报警?报警代码是什么?都没说。

网友B:
检查接线,或者观察变频器输出频率

网友C:
速度给定信号有问题。

网友D:
同意2楼

是哪里停的你要找到来。比如,电机停了。而变频器没有停。

网友E:
可能是给定频率的信号接触不良

网友F:
我知道为什么。偶尔停了是因为偶尔电机没有了电。

那你会问我:废话。这个谁都知道啦哪还要你说。为什么没有了电?

那是变频器没电来。

:还是废话

那你说这么点情况,我就只能回答就这么显浅的忽悠过了算了。

网友F:
这事情就连你自己都不去关心,什么情况你都不去了解,就在这问人。你觉得你自己中肯吗?你不是在忽悠大家吗?浪费大家看贴的时间吗。你以为大家是你的变频器的代理商啊。说一句人家就没裤拉裙走去帮你调机啊?

是不是市电停过电。是不是有人停过机。是不是线接触不良。是不是变频器曾报过流失速自动降速。…………

我知道你肯定是想每个人都这样回答你了。

网友G:
你的速度给定是从什么来的,电位器吗,可能是电位器坏了.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H:
我觉得有可能是变频检测到了什么故障,故障并不严重,偶尔出现,像过流、输入电压不稳什么的,并且变频器设定了故障自动启动。

网友I:
我认为是干扰所致。应采取屏蔽。

网友J:
问题也太不清楚了,不好回答

网友K:
广州三晶变频器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广告,尤其是在百度里面做了大量的推广,打电话去咨询价格也很实惠,也是矢量型变频器。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谁在用三晶的产品,希望能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L:
1、还有一种原因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不稳定,有波动;

2、还有一种原因是电机过载,变频器失速保护;

网友M:
是什么操作方式,能告诉我吗?我可能能告诉你

网友N:
应该是频率电位器一路接触不良

网友O:
检查电路的常闭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如果用小型继电器,试一试换个继电器,有些问题非常奇怪,还是慢慢来

网友P(2013-11-24):
可能是失速故障造成的哦

网友Q:
有可能电网闪变造成故障停机,电网瞬间又恢复正常,变频器又自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