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帮帮我!PLC200里的USS库与3台6RA70通讯

楼主(2009-04-28):
用PLC200里的USS库与3台6RA70通讯,谁做过啊!我连接一台6RA70已经好使了,2台以上就出现通讯问题,有没有高手来帮忙下!或者有经验的样例程序给我发来一份,万分感谢啊!56954036@163.com  我邮箱!

网友A:
那你就查查地址是不是冲突了吧!还有接线顺序!

网友B:
你用的是DP网吗?如果是首先查看一下你的6RA70的通讯板的状态灯是不是正常,注意你的DP头上的终端电阻。最后一个打到ON上其他的都打到OFF上,然后你再试试。

楼主:
接线没问题,分别和其中一台通讯都好使 就是程序有说道,我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