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dcs通讯

楼主(2009-04-28):
我刚接到一个化工厂的项目,新系统用西门子的plc控制,我对dcs不了解。现在甲方的dcs要读我的plc内部数据。我方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dcs是靠什么通讯的,我的plc要和dcs之间通讯我需要增加那些硬件。通讯模块是选择什么方式的,以太网的还是什么其他的特殊协议。望赐教

网友A:
opc或者MODBUS,还有PROFABUS

网友B:
有的DCS有专门与PLC的通讯卡件或模块..............

网友C:
我们单位 采用的就是OPC

网友D:
DP和OPC都可以吧,这两种方式应该比较常用

网友E:
各个厂家都支持OPC,MODBUS,PROFIBUS,都可以,看看数据量大不大,大的话就采用OPC。

网友F:
浙大中控的SP244其他设备通讯转接卡,很方便。

网友G:
用ETHERNET吧,,只需要将CPU直接接入上层网络.因为不清楚你说的DCS是什么系统.其实如果对方的DCS支持PROFIBUS-DP通讯,用这个也不错.最好是接入以态网.这样很方便.

网友G:
或者如果对方DCS系统支持的话,完全可以做成DCS下层的一个控制站.

网友H:
OPC只能经上位机互传,当上位机OVER时,互传也就OVER,通过在DCS机架安装通讯卡可以实现CPU之间的底层通讯,不受上位机的影响,但双方要求一致的通讯协议,还有部分的通讯编程,本人建议DCS与PLC选择相同厂家的最好,不存在协议转换等,系统稳定才是硬道理!

网友I(2009-07-12):
我公司目前也是这个问题,厂家都做不了这些工作!

网友I:
双方很难协调,问题很麻烦!

网友H:
本人能够搞定各种通讯协议,包括写入关系数据库,bjwlf@163.com

网友J:
杭州优稳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有专门的通讯卡,接通很方便啊,轻松可靠

网友K:
这种模式工程中叫系统互联,一般用MODBUS,因为成本低,通讯协议简单易用,一般DCS厂商都支持。如果是西门子的PLC也推荐用PROFIBUS ,DCS厂商都有相关的通讯卡。

网友L(2009-09-15):
如果仅仅是读取PLC的数据,可以把PLC当做一个设备。DCS需要增加一块PROFIBUS卡和相应的软件授权。

如果要和PLC进行数据交换,可以通过OPC,具体没做过不清楚,水很深。

网友M(2010-01-05):
西门子的话,一般都是走的MODBUS,你只要把你的数据根据HONEYWELL提供的表格填写完整就可以了,把数据MOVE到相应的寄存器地址即可

网友N:
我们用的也是modbus

网友O:
jzwdx说的很对,最好不要做上层通讯,做控制器间的通讯最好,速度最快,出问题的几率也小,只要接口一致,协议一致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