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通讯故障请教

楼主(2009-04-28):
前几天遇到一个400的通讯故障具体描述如下:

一个400的cpu下用DP挂了四个从站,分别是一台仪表,一个变频器,一个远程站,和一个编码器。故障为四个从站同时掉站,cpu外部故障亮红灯。初步怀疑是通讯故障,于是用终端电阻进行检测。网路组态图如下:

先把变频器的终端打到ON,发现其他站仍然不在,于是把第二个仪表终端,效果一样,把远程站终端的时候发现CPU不再报故障,前面的三个站都通了。于是怀疑是第四个编码器的问题,把编码器的连接器给换了,故障解决!所以的网络都通了。

  但是问题好想还没有结束,在网络都通了后发现在第三个远程站里的柜子里跳了个信号进机的空开(此空开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跳的),经过检查发现此24v信号对地了!排除此故障后设备一切正常。

于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到底是网络故障还是线路故障?会不会是24v对地了引发的网络故障呢?或者说编码器到底有没有坏?

还请高手分析分析,由于设备不齐全目前还没有对编码器进行检测。

网友A:
可能会          24v....................

网友A:
前几天我们这里  出现有这样的问题....一个子站的模拟量模块坏了  只是报通信故障....

楼主:
如果说是24V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发现模块上的电压下拉现象?因为在故障的时候远程站的输入点还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