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机械手问题!

楼主(2009-04-28):
最近在研究机械手,发现教学用机械手接上输入后在PLC的显示灯里可以正常显示对应的输入;但是下载程序到PLC中后,限位开关全都只对应PLC显示灯里的1个输入点。线路反复检查过了,没问题。请哪位老鸟遇到过这现象的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专业 批发 三菱触摸屏锂电池 plc锂电池plc编程电缆 西门子总线电缆/连接器 CP5611卡

网友B:
我之前也做过机械手和PLC连接的,好像比你这个复杂些,许多参数需要设置,不知道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机械手的输出是直接接到PLC上的输入吗?没走总线?

楼主:
对:黑色的夜 关于

我之前也做过机械手和PLC连接的,好像比你这个复杂些,许多参数需要设置,不知道你能不能说清楚点,机械手的输出是直接接到PLC上的输入吗?没走总线?

比如X、Y轴前后限位分别是I0.5、I0.6、I0.7、I1.0,没运行程序前都是对应的;当运行程序后,按下限位开关,PLC上的灯亮起来的却是I0.4。。。

内容的回复:是的。它的现象是:连好线后测试输入点均对应PLC上的灯,但是用step7下载程序到PLC里并运行后就不行了。

网友C:
程序有问题,检查程序,可能有地址冲突的地方

楼主:
对:好哥 关于

程序有问题,检查程序,可能有地址冲突的地方

内容的回复:谢谢!我刚学PLC,有些地方不太懂,请指教!

下午写了个程序,想测试一下机械手的单个轴能不能动,程序如下。。。

I0.0机械手右行,I0.0+I0.1机械手左行,I0.5左限位,I0.6右限位,Q0.0:PLS脉冲,Q0.1机械手运动,Q0.2机械手正反标志

主程序

LD SM0.0
CALL SBR_0

子程序
Network 1
LD I1.0
AN I1.1
R Q0.2, 1

Network 2
LD I1.0
A I1.1
S Q0.2, 1

Network 3
LDN I0.5
= M1.0
Network 4
LDN I0.6
= M1.1

Network 5
LD I1.0
LD I1.1
A M1.1
LDN I1.1
A M1.0
OLD
ALD
= Q0.1
MOVB 16#85, SMB67
PLS 0

Network 6
LD I1.0
LD I0.5
O I0.6
ALD
MOVB 16#C5, SMB67
PLS 0

网友D:
I/O对对应不上呀,是不是程序里面地址有冲突?我估计还是硬件问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I/O对对应不上呀,是不是程序里面地址有冲突?我估计还是硬件问题多。

多谢回复,我也猜想是硬件问题。

学校还有一台机械手,只是转盘电机坏了,但是X、Y轴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E:
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