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可以用五类非屏蔽双绞线传输4-20mA的信号么?

楼主(2009-04-29):
压力变送器的电压是24V,电流最大也就是20MA

如果用五类非屏蔽双绞线来传输信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没有什么干扰,可能传输信号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们现场就是这么弄得...很多都没屏蔽

网友C:
只要没什么干扰就无所谓

网友D:
工业现场不建议用五类网线!网线线芯导体(一般24AWG)偏细,距离远的话衰减就嫌大了。

布线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不用屏蔽线也许可以。但很多情况往往出乎意料,比如雷击或新增加的干扰源等,出现干扰后再换回屏蔽电缆就得不偿失了。

单层屏蔽的电缆,其屏蔽层不是接在变送器的端子上,而是变送器一侧浮空,另一端接地!

只有双层绝缘隔离型屏蔽电缆的最外层屏蔽层连同变送器的金属外壳两端接地,内层屏蔽层则如单层屏蔽电缆的接法一样——单端接地!

一般而言,4-20mA或开关量信号用RVVP或KVVP,数字接口用RS485/422电缆——STP-120Ω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E(2009-06-01):
还是按现场环境来定。

网友F:
模拟量抗干扰比较好,在加上你还是屏蔽的,因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