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输出侧的接触器不可以进行切换

楼主(2009-04-29):
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接在其输出侧的接触器是不是不可以通断啊?我看说明手册上讲明不可以加的,但很多人都这样用,不过都是在变频器停稳之后才改变接触器的状态的,是否是这样的!

如果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改变其输出侧的接触器的状态,是不是会出现过电压之类的报警啊?

网友A:
变频器的说明书上应该明确有说 输出侧线路上禁止使用接触器的吧?

楼主:
恩,那算了,还是想其他办法吧,不行了用两个变频器算了,用两个变频器效果更好一些,而且控制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