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公司近期有几台高压电机要进行变频改造 咨询下各位

楼主(2009-04-29):
1、同容量电机国内外高压变频器的投资比;2、国外主要有那些品牌的厂家,联系方式。

网友A:
指定要国外的吗?国产的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B:
说清楚你那电机电压,功率等参数,可以吗?

楼主:
电机电压6KV,功率335KW

网友C:
这个容量段采用高-低或者高-低-高配置比较合理..省投资\系统可靠性好\维护性好\

网友D:
我有两台AB6KV 1200KW的变频器,是全新原包装的,两台全要150万,不含税,有需要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E:
电机电压6KV,功 率335KW
一台变频器50万最高可谈

中电电气赵国文15050599414

网友F:
中矿大公司的交直交变频我们在用,价钱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我们是高压变频器生产厂家,江苏力普电子,WWW.lipubp.com刘经理:13911093205

楼主(2009-06-02):
问题己解决,请不要再联系

网友H:
国外的,当然是西门子,ABB,AB比较好,虽然价格高,但是有保证,稳定性高。

盾石电气  联系电话15100519567

网友I(2009-10-09):
是绕线式电机吗?如果是,用内反馈斩波调速装置比用变频器更安全可靠经济!

网友J:
我们是做内反馈斩波调速装置的,比变频既价廉又节能,可考虑!!!

需要可同我联系!~~

MP:13564347875

网友K:
定下来了吗?可以把你的要求和工艺告诉我,我们给你做方案和报价!

igbt_qvdong@126.com

QQ:45513087

13584396071   戴

网友L:
国内唯一一家交交型变频器,比交直交变频器更稳定,省去了易燃易爆易发热的滤波电解电容,,正弦波直接调制,无高次谐波,不增加电机温度,不降低电机容量,保护电机不受应力损害,对电缆长度无限制,使用寿命30年。有需要的联系:张海滨13910560185
我们采用新的调制的技术,经专利注册,已经解决交交高压变频器输出频率低的问题,且无高次谐波,还有就是交直交变频器在调节时,若减速时间过快,则会产生制动转矩,电机电流将对整流滤波器反响充电,造成电容过压,严重情况造成电容器爆炸,而我们的变频器解决了这些问题。

网友L:
交直交电压型变频器,此类变频器价格比较贵,另外技术上存在二大问题,一是存在中间整流滤波环节,故效率比较低,二是当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能量返回电网困难,通常是接通电阻回路把能量消耗掉,这样一方面增大设备的体积,另一方面能量未得到利用,是极大的浪费,为了使能量能得到利用,可增加有源逆变电路,但这又增加成本和电路的复杂性

网友L:
北京时代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是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密切技术合作,在国内首次提出并成功开发出正弦波直截调制技术的大容量变频器。该项技术产品的成功,改变了我国在该领域长期以来始终处于引进、模仿、不能掌握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被动局面,使我国的大容量变频技术处与世界领先地位。该系列大容量变频器广泛应用于火力发电、城市供水、采油采矿、化工、冶金、水泥、造纸、制药等领域,可实现对各类高压电动机驱动的风机、水泵、空气压缩机等负载的调速、节能、软启动和智能控制,节能和综合效益十分显著。北京时代金能电气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创一流团队、出一流产品、当一流企业、做一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