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问题

楼主(2009-04-29):
台达EH PLC和ES PLC,它们运行响应时间有差距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EH PLC响应时间要比ES的要快!如果数据处理的比较多,建议选用EH的!

网友B:
同意楼上的,电工网www.diangongw.cn

网友C:
对应的CPU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的程序EH扫描周期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