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老菜鸟工程师

楼主(2009-04-29):
我的控制要求是这样的:钢管以一定的速度运行,当钢管运行到一定长度时,锯车启动加速度,当追至与管速相同时,二者以相同速度运行,当达到设定钢管长度时,锯车与钢管在无相对运动的情况下锯片落下切割钢管。切割完毕后,锯片抬起,锯车返回原味停止,等待下次切割。锯车和钢管的位置通过测速滚和脉冲编码器检测。此外还用到了D/A模块,高速计数器和变频器。手动程序我已经编好了,现在需要编自动和模拟的子程序以及如何调用这些子程序的主程序。编码器2000/r,测速滚每转一周移动距离为S=400mm/r 。对于自动控制程序的编写,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模拟量的编程课上根本没有讲过,所以想问一下这个控制过程的模拟量编程。谢谢

网友A:
具体PLC是什么?

应该不是很复杂

网友B:
1、编码器的信号给PLC,PLC检测钢管和锯车的运动速度,锯车的速度通过PID控制方式与钢管速度一致。如果钢管的速度可以预置(分成几个固定的速度而不是连续可调的那种),那么建议直接给定锯车速度而不要采用PID。

2、不知道两者的运行速度大概是个什么范围,多少米/分钟?如果钢管和锯车的速度过高而且运行距离很短,实现起来比较麻烦,因为也需要一个加速时间和稳定时间。

3、2个编码器直接接到PLC的高速输入就可以了,S7-200就可以搞定。

4、D/A模块按硬件参考电路接线,程序里面不需要什么设置,直接给定就可以了。不过需要知道D/A模块是多少位的。

5、编码器的脉冲信号转换为线速度,需要进行数学运算,你需要知道传动比、什么传动轮的节圆直径等等。

6、这个程序里面看起来很简单,但还是有很多东西会涉及到。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参阅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B:
帖子如下:

西门子S7-200系列PLC的PID功能块的应用经验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83F9-2F15B5D01D2C

提供下载:两条生产线同步控制系统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BE44-418B8D4C2AF8

S7-200同步控制:PID位置环的设定值为零的解决方案实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60609012500001

里面有程序下载,你可以看看相关PLC程序,对你或许有一些帮助。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的,cpuc226.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能不能给点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C:
新手写不出这个程序的

网友D:
追剪程序。不好实现,特别是用变频器控制锯车。要保证锯车速度与钢管同步时正好到达切口位置,不仅仅是速度同步问题。

网友E:
用317T 的CPU吧.............

网友F:
如果距离短真的不好实现,要同步之前要有稳定时间~距离短就…………

网友G:
我是这样想,大家看行不行。铜管的速度是一定的,那么可以实时确定切口的位置,根据锯车与切口的距离作类似PID的计算来确定锯车速度,直到锯车与铜管同步。

网友H:
能否这样控制,锯车的行车机构分二种方式。有固定的原点,铜管长度到达是与铜管前进的机构一起同步前进切割,割完后与前进机构分离,再由另一装置带动返回原点。

网友I:
选型严重错误:

1、追剪系统是频繁往复运动,采用变频器控制则交流电机容易烧毁;而且锯车加大时很难控制惯性。

2、系统不仅要求速度同步,而且要求定位精确,变频无法达到精度;

3、只能用于低速和精度要求很低的场合,

当钢管的速度提升后,因为变频器+编码器系统属于被动的控制方式,无法完成准确的加速和减速脉冲数控制。

综上所说,您需要选择伺服电机而且加位置反馈回上位机做数据处理。

网友I:
哦,对了,如果是课程设计或者毕业设计,是可以采用DA模块来控制变频器来做的。

楼主:
对,我就是采用DA模块来控制变频器的,可是程序不是很会。有没有可以帮忙的?谢谢大家

网友J:
我感觉别的都好说,主要像8楼和11楼说的,什么时候起动能保证锯车和变频同步时又可以满足钢管的长度,我咨询过我的老师,他以前做过,他说不用PID就可以,可还是想不明白.

网友K: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2006年时,Danfoss给我讲过他们的变频器的一个使用工程,和楼主的要求完全一样,这里必须使用变频器的同步控制功能,难度不在PLC的控制,而是变频器的同步控制。

   这和PID没任何关系。由编码器检测位置,由同步卡控制两电机的最终同步,而同步的条件是位置检测达到要求(即达到长度要求,可以开始切割),否则属于加速阶段。

楼主:
大家如有知道此程序的,麻烦发到我邮箱里,谢谢大家。

yanruigirl@163.com

网友L:
SIEMA品牌PC/PPI通讯电缆(6SM7 901-3CB30带光电隔离)特价销售,每条仅售180元。
PC/PPI通讯电缆安全可靠,屏蔽性强,使用简单,即插即用,广大客户可以轻松使用。

SIEMA品牌SM7-300系列PLC专用24V电源(6SM7 307-1EA00)特价销售,每只仅售500元。
SM7-300系列PLC专用24V电源输出恒定,抗干扰能力强,与西门子同类产品功能完全相同,即插即用,广大客户可以轻松使用。

网站:www.siemat.net

网友M:
学习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