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绝对值编码器写入 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4-29):
绝对值编码器的断电记忆的问题:书面许多解释是绝对值编码器是靠机械来定位的,但是又可以应用PLC的写功能对绝对值编码器进行校正。我不太理解。

是不是这样:所谓断电记忆是首先要定义一个起始位置 通过PLC 或者有默认值。这时编码器是不是内部有ROM的东西来记忆这个值 之后的轴的转动是靠内部的物理结构来计算。当然转动在一周之内。所谓的断电记忆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才能利用我猜测的这个ROM来对编码器进行写操作?

楼主:
赶紧着 来个高手阿

网友A:
好象不对。。编码器没有信号输入吧?好像除了电源都是输出。。。

楼主:
我在多个案列中发现 均可写入数据。用来初始化。

楼主:
不过我目前还不明白其中原理。望高人点拨

网友B:
绝对值编码器个人认为数值是只读的!但是读到PLC里面你编程者的处理方法是灵活的!

网友C:
编码器有写入功能,我没看过!

网友D:
绝对值编码器是PLC读取数值的,它的数值跟它的物理位置有关!处理办法:13776322025

网友E:
有的绝对值编码器的确有写入功能,可写入地址,分辨率,圈数行程,初始位置等,并进行内部换算,例如ProFibus-DP,Canopen,Easypro等等,内部有非丢失性记忆体记忆写入的参数。可以向上海精浦机电咨询021-36320991~8。

网友F:
楼主所说的是指在设备的初始位置将编码器的当前值进行存储,然后在后续工作中将采集的编码器值与存储器内的值进行比较,给出相对应的当前位置。(因为一般不可能设备的初始值和编码器的零点正好在一起,为了方便实际应用,所以需要灵活使用编码器的绝对值功能)

编码器是有输入端口的(部分),如果在实际应用中由于不熟悉相关数据的处理方法而没办法在上位机(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单片机、工控机等)进行数据运算,市场上的EasyPro型编码器内部整合了简单的常规运算法则,可减轻开发人员的工作量,也可减少上位机的运算量。

网友G(2010-04-01):
现在大多数先进的绝对值编码器内部都带有MCU等单元,设计时就允许客户向编码器内部写入部分参数。如Angtron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通过上下位机通讯设置几乎编码器内部的所有参数。这些特点,往往还为经销商提供了方便的客户定制手段。具体可咨询…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H:
还没用过绝对值编码器,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