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FL故障

楼主(2009-04-29):
22KW森兰变频器一台,运行就跳FL(过热,短路),拆机查看上次维修被人换过光藕316J,经询问,上次也是FL故障!!

网友A:
广州三晶变频器在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广告,尤其是在百度里面做了大量的推广,打电话去咨询价格也很实惠,也是矢量型变频器。就是不知道性能怎么样?有谁在用三晶的产品,希望能给我答案,谢谢!!

网友B:
可能是316J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温度开关有问题引起的,还有可能是模块有问题,反正FL这个故障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建议一步一步排除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D(2009-06-06):
不像是模块问题,可能是光藕和检测运放有问题

网友E:
就是光耦驱动那里有问题啊 ,我前一段时间处理的一台森兰的45KW的就是这个故障啊,更换后就好啦

网友F:
换了光藕  没用   一运行就跳

网友G:
光耦的驱动电源也要看看,电源偏低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F:
最近又来一台45KW森兰,炸机很严重,单板上电,也跳FL,更换光藕,电容等,其中一路还是有问题,元件基本全部换过了,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