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的Pt100采集模块

楼主(2009-04-29):
请问台达PLC用来采集pt100的温度采集模块,它有四个通道,而我只用到了其中的两个通道,其它的两个通道要如何设置或者如何接线空接错误指示才不会亮?本人在线等候,先谢谢了!!!!!

网友A:
将04PT的内部寄存器CR#33设置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将04PT的内部寄存器CR#33设置为0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将04PT的内部寄存器CR#33设置为0

PT100的CR#33设置为0是超限不报警?好像不是空接不报警??????

网友B:
说明书上有介绍呀,短接就可以,具体怎么短接忘记了

楼主:
对:苦学 关于

说明书上有介绍呀,短接就可以,具体怎么短接忘记了

内容的回复:

短接?我好像没有看到哦?
它附带的说明书上写的是超限报警,具体的空接报警如何去掉我没找到。急!

网友C:
上面提供的方法您有试过吗?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