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MT506触摸屏打印画面

楼主(2009-04-29):
      各位高手!请问维纶506的触摸屏可以接打印机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楼主:
我看了,触摸屏后面的通讯端口,有个RS-232(PLC)的接口和RS-484(PLC)接口/RS-232(PC),不知道具体要怎样接才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B:
506有打印机口吗?你仔细看看!

楼主:
打印接口是没有,不知道能不能转换。

网友C:
你可以用威纶6000系列的触摸屏,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

如果需详细解答,请加QQ:470331240 或者打手机13761012595

网友D:
用威纶6000系列的触摸屏,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吗, 可以打印我们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