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做过一个屏与多台PLC通讯

楼主(2009-04-29):
哪位高手有做过一个屏与多台PLC通讯,请帮帮办。。。是海泰克,屏有支持一对多台PLC的通讯,用一个屏与3个FX 2N的PLC通讯,我把屏设定为主站,PLC为从站,屏要怎样设定参数来识别PLC的站号?在PLC内要怎样设定参数?我直接用  屏与PLC的连接线来做通讯,是否可以?很急。。。。先谢

网友A:
1:FX本身带的是RS422口只能支持点对点的通讯,要在每个FX上加RS485的扩展板,按照总线方式来通讯;

2:每台PLC的程序最前面利用初始化脉冲写入不同的站号,例如1,2,3;

3:HITECH软件中每个变量前加站号;

楼主:
谢啦       你指点一下我现在有思路了。2N PLC哪条指令是用来设定站号的?

网友B:
2N PLC哪条指令是用来设定站号      应该是D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