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与显示屏连接需要哪些组件

楼主(2009-04-29):
S7-300PLC与显示屏连接需要哪些硬件或软件,显示屏主要显示一些动态表(不可触摸)不是西门子的屏,CPU采用315-2DP型。请高人指点一下!不用西门子的屏。DP通讯。显示屏15针的接头怎么与PLC上的9针接头连接。

网友A:
如果用西门子的屏不需要任何额外的硬件投资,只要挂到dp总线上,通讯速率和地址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B:
MPI还是DP通讯?

楼主:
请求!怎么解决????

网友C:
用232->MPI编程电缆不知道行不行。我以前用的是西门子的TP270屏,直接连的。好多国产屏据说是要用编程电缆才能连3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