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葫芦起重电机18.5KW,如何选择施耐德的接触器和热继电器?

楼主(2009-04-29):
我第一次接触起重电机,不知道18.5KW锥转子带自制动的电机,额定电流为42A,该如何选配与之适应的断路器和接触器及热继电器?

有谁有经验,请指教下,谢谢!

我目前选择的是施耐德LCD1-D5011M7C的交流接触器,是否合适,使用场合是频繁点动?

网友A:
可以使用,没问题.使用场合是频繁点动要计划对接触器的触点进行维护

楼主:
谢谢,触点的维护要怎么做?更换啊,要是稍微选大点的,D65,是不能好点

网友B:
我看你也不要用施耐德的,用上海机床电器就可以了,那触点是没话说的

网友C:
建议用LC1-D9511,我们13KW用8011

网友D:
建议选择LCD1-D6511M7C的交流接触器,热继电器的选择整定电流要包括42A这个电流。

网友E:
交流接触器用LCD6511,热继电器用LRD3359,就已经把电流放大一级了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F:
你可以用固态继电器啊。三相电机正反转,价格是贵的,但是寿命长

网友G:
6511 你用到起重机上就知道了,用不长.....出厂配套的才用的差不多电机额定电流就么大的接触器. 如果自己装就用9511吧..... 大的触头容量给你频率高的启动条件下有一定的使用时间保障..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我很佩服我的一个同行,他竟选用LCD3811,真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否在糊弄自己

网友H:
交流接触器用LCD6511,保护电路用电子保护器好

好多都不用保护器

网友I:
因为是起重设备,故接触器选:LCD1-D9510最好。起重设备不推荐使用过热保护,推荐使用电机保护器,选择定时限保护即可。

网友J(2010-10-06):
引用 网友I:

因为是起重设备,故接触器选:LCD1-D9510最好。起重设备不推荐使用过热保护,推荐使用电机保护器,选择定时限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