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三凌(非三菱)文本显示器与台达PLC如何通信?

楼主(2009-04-29):
文本显示器上想实现动态文本,需要读取PLC的D继存器。可是文本显示器一直显示通信中,就是不能读取!却可以正常控制PLC的M开关量继存器。是不是PLC程序中要写一段通迅程序?而文本显示器说明书中说明,无须plc另写通信协议呀。唉,自学的,超菜一个,急求解答。注,联线及通信设置应该没错!

网友A:
用编程电缆就可以通讯了 参数默认就可以了

楼主:
是这样子做的!可是就是文本显示器一直显示通信中(在没有涉及读D继存器时,通信正常,可以控制M开关量继存器,可见,应不是电缆及参数的问题?)

网友B:
一般不需要,其他D区数据监控试试

网友C:
你要看国产三菱的PLC的通讯地址和三菱的是否一样。

因为TP新建文件时可以选三菱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