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PLAN画图遇到个小问题,请高手帮忙。

楼主(2009-04-29):
              利用部件库自动生成材料表以后,唯有技术参数一项怎么也连接不上,无论怎么修改属性参数也没能解决,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很可能是部件库的语言问题.你是写在"描述"里的技术参数?

楼主:
对:曹大平 关于

很可能是部件库的语言问题.你是写在"描述"里的技术参数?

内容的回复:

我在常规选项里写了,在自由属性的选项里也写了,在功能模板的技术参数一栏里也写了啊,如是语言问题应该使用哪种语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