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李工怎样让触摸屏联机PLC又能同时监控PLC

楼主(2009-04-29):
李工。PLC只有一个232口和485口。我怎样做,才能让两台台达伺服放大器、一台28SV主机、一台DOP04触摸屏既能联机,又能同时监控PLC呢?谢谢。

网友A:
DOP04触摸屏通过RS485口与PLC连接,PLC232口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

伺服放大器是否需要与PLC通讯,如果通讯就也连接到PLCRS485口,全部做Modbus从站。PLCrs485口做主站

网友B:
对:张智勇 关于

DOP04触摸屏通过RS485口与PLC连接,PLC232口通过编程电缆与电脑连接

伺服放大器是否需要与PLC通讯,如果通讯就也连接到PLCRS485口,全部做Modbus从站。PLCrs485口做主站

 内容的回复:

触摸屏已经是主站了,PLC不能再做主站与伺服驱动器通讯。既然用了SV,伺服驱动器用脉冲控制即可,没必要通讯控制。

网友A:
电脑可以通过RS485通讯口监控台达PLC

网友C:
触摸屏做主,下面标准modbus可以挂255个。plc,伺服都做人机的从站来处理即可。

也可以伺服由plc脉冲直接控制。

网友D:
请问各位高手,触摸屏与工控机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网友E:
可以读取工控机里的参数呀

网友F:
同一个厂家的东西,一般都支持这功能

网友G(2009-06-09):
借此版面 请教一下我的问题:有人做过台达屏与三菱FX2N编程口的通讯没 通讯速率是不是只能为9600啊 ?   怎么一调通讯速率为9600以外的就通不上啊  PLC里的D8120也改为一样的了   就是通不上     请教是怎么回事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