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通讯地址

楼主(2009-04-30):
请问伺服电机通讯地址怎么用?我在手册里看到某个参数地址比如为0108H,那么我从PLC或者HMI的寄存器比如为D100,如何把D100的数据传送给这个参数地址?MOVE D100 D0108吗?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品牌就好办,首先要建立好MODBUS通信,如台达的直接用MODWR K1 H0108 D100指令就可以了。用HMI就更简单了。

楼主:
能讲解一下这个指令吗MODWR K1 H0108 D100

网友B:
MODWR     MODBUS 通讯方便指令    MODWR K1 H0108 D100    K1是站号   H0108是地址   D100是要传送到H0108中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