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V电机可以直接使用用10KV电压吗?

楼主(2009-04-30):
6KV电机可以直接使用用10KV电压吗?

单位要设计10台6KV电机,但考虑线路电压会降低,能否直接使用10KV电压?

有可以直接使用用10KV电压的6KV电机吗?

网友A:
不是一个电压等级,怎么可以使用呢,搞不好要出大事故的。

网友B:
是同步电机吗?功率多大?电压降不是太历害吧,

网友C:
电压降不是很厉害的哦!最好是不要这么使用的哦!

网友D:
异想天开!10Kv靠线路电压降降到6Kv,那电压降是4Kv,负载电流就算是1安培,三相的损耗就达12Kw,何况电压降能有这么大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E:
如果这个电机原来是角接的话,你可以改成星接有可能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个电机原来是角接的话,你可以改成星接有可能行!

是中压电机,不是低压电机改接那样简单,要打开绕组的。

网友G:
就算其他条件满足,10KV对地和相间绝缘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可不是一台400V电机

网友H:
不可以,电动机的绝缘性能不够。

网友I:
差一个电压等级呢,不要开玩笑啊!谨慎一点,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搞啊,说不定一下子几万块钱都没了呢!

做技术的,一定要按照规矩来办事,除非及其特殊的情况!

网友J(2009-05-30):
可以啊,就好像人体能承受36v电压,你可以用50V电压对自己试试。

新麦子~!

网友:
      大蜡 `!~!~!   那你用 220的电器 敢用在  380  电源中吗`!

网友K:
不可以直接用,要用电机要改造。

网友L:
哈哈,还用问吗?不行的,要从角接改成星接,绝缘也不好处理,你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还是请别人处理吧!

网友M:
你太有才了

网友N:
呵呵,肯定是不用的,首先绝缘等级不相同,绝缘层会被击穿的。不管有没有压降,都是不行的。220V的电机接到380V的电源上,几分钟就会烧掉,如果按你的想法接线的话,电机冒烟也用不了几分钟的。

网友O:
不是一个电压等级的东西非要用在一起吗?比如200V和380V2个电压等级是一个道理。

网友P:
肯定不可以,电动机的绝缘性能不够。

网友Q:
不是一个电压等级,不可以使用

网友R:
可将变压器档位上调一档。2.5%约150V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S(2011-04-07):
1,6KV的设备用在发电厂比较多,因为发电机有这个等级的电压。

2,现在工厂和其他用电部门基本上都是10KV供电的,再用变压器降压至0.4KV的。

3,如果将6KV的电动机接在10KV的电源上那电动机的绝缘就会击穿烧毁。

网友T:
最好别用,电机坏了是小事,关键是人别出事

网友U:
肯定不行,一是绝缘不行,其次过电压输入,电机肯定烧毁。

网友V:
楼主只要你不怕出问题随便你啊!

网友W:
如果将6KV的电动机接在10KV的电源上那电动机的绝缘就会击穿烧毁。

网友M:
想象力丰富,靠线路压降4KV!

网友X:
不行的,电压等级不同,电机绝缘和耐压设置就不是按那个电压等级设计的,怎么能用呢。

网友Y:
“单位要设计10台6KV电机,但考虑线路电压会降低,能否直接使用10KV电压? ”,这个理由不成立!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单位要设计10台6KV电机,但考虑线路电压会降低,能否直接使用10KV电压? ”,这个理由不成立!

网友AA:
若6KV电机为D接,那么采用10KV电源,把电机改为Y接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绝缘能否达到。

网友AB:
若6KV电机为D接,那么采用10KV电源,把电机改为Y接就可以了。只是不知道绝缘能否达到。

绝缘等级有可能达到吗?!如果能达到,那电机厂家肯定已经早倒闭了!

网友AC:
关键是绝缘问题,10KV绝缘等级高,成本当然也大,将10KV电压作用在6KV电机上,肯定会降低电机的寿命,漏电流增加,加快绝缘的实效,我们厂高压电机绝缘就分两个等级,一个6KV,一个10KV

网友AD:
nnd,看看都怕,10KV 啊,可不是10V啊。

网友AE:
唉,没有设计人员真的悲哀!

早点选用10KV的不就完了??

网友AF:
差一个电压等级呢,不要开玩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