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机启动后跳闸问题

楼主(2009-04-30):
请给位高手指点:

        现有2台75KW电机(带同样的设备),都是采用频敏变阻器降压启动(控制部分相同)。问题是现在一台带负载运行正常,另外一台启动1分多钟后开关跳闸,断开设备,电机空转大概5分钟后开关也跳闸。2台电机配的都是180A开关,130~195A热继电器和75KW用的频敏变阻器,线路检查无误。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检测电流,如果电流没异常,更换热继电器。大电流热保护,宜采用电流互感器+小电流热继电器。

网友B:
把两台设备的开关调换一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可能时间长了不稳定了

网友C:
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D:
启动后一分多钟跳,说明应该是过载。断开设备要5分多,你看是缺相吗?要不用2楼的方法,把断路器和热继电器互换。在看情况。

网友E:
相平衡吗? 2台电流比较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宝贵意见。

电机是用在破碎机上的,老式绕线转子电机。三相电压相差不大。设备和电气都是新的。

网友F:
用卡表监测电流,就能知道,是开关原因还是负载原因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热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A:
最好改成互感器+热继电器的形式,75KW电机,选200/5互感器,3.5A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