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电脑与PLC无法通讯

楼主(2009-04-30):
我的编程软件是V4.0 SP6的,与一台S7-200 CPU224 CN的PLC无法建立通讯,提示说 检测到硬件校验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平时我做实验时与一台S7200cpu224使用正常。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们是用什么通信方式,是MPI还是DP。可以检查下关于MPI或者DP的槽号。你可以试一下。以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我用的就是那种一头是232,另一头是485的那种数据线,可是无法建立通讯连接。是不是这种可能性“Micro/WIN使用的通讯波特率与CPU端口的实际通讯速率设置不同 ”?我设定的是19.6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