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B块注释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9-04-30):
请教关于DB块注释的问题【求助】
由于我工作中需要经常修改S7 300/400 的程序
为了方便起见,我对常用的IO点都进行了注释
修改程序的时候一目了然
可是程序中还有很多db块中的点(类似DB200.DBX30.2)
无法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注释
我试过直接在点上按右键 选择编辑符号
也试过在符号表中添加
可是都只能给整个DB块加注释 不能给块里的每个点分配各自不同的注释

后来在网上查到 要先给整个块添加符号
然后就可以打开对应的块 在“声明视图”中添加每个点的注释
我试过了 确实可以
但是只限于用常规模式一个点一个点定义的块
对于用数组(ARRAY)批量定义的块就还是只能写一个统一的注释

在此 虚心请教对用数组定义的块进行各点注释的办法
或者将块由数组定义转成普通定义的方法
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