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过载简单问题,有几个能说出道理呢?

楼主(2009-04-30):
实例:

有一台75KW水泵,距离变压器900米,用3*95平方的电缆供电,井深101米,井下3*35平方线。

现象:用自藕减压启动水泵,运转电流260A,转换跳过载保护,电压降到280V不能工作;

           用100KW变频器启动水泵,-水刚到地面,变频器跳过载停机,查故障时电流256A,电压290V。

厂家只知道是电缆带不动负载,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最好列出公式,后边我也会发表我的分析的。

楼主:
也可能是连环问题呢。

网友A:
扬程是不是  达不到

网友B:
1)电机的出力转矩与电机断电压成平方比例关系,380V的电机,电压降至280V,电机的出力大约只有50%左右,还能正常使用么?这么简单道理还用分析么.?

2),就把频率设置在35HZ左右,如果如果水泵扬程足够还能出水..但估计水量和水头也差强人意..

3)0.4KV电压等级合理的动力供电半径也就是200米以内..别折腾了.架10KV高压线再装个160KVA的变压器罢..

网友C:
原因一:电网电压下降太低,负载过大必然导致电流过大,

原因二:泵的扬程远型不合适,电机启动前请关小出口阀门,待压力稳定后再缓慢打开

网友D:
电网电压下降太低,负载过大必然导致电流过大,75KW电机 电流有这样大,电机 要烧了。

网友E:
变压器容量小了! 电网电压波动<10%这个指标要守住.

网友F:
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水泵离变压器太远。电机的供电电压太低,功率不足,电流太大。

电缆的线径应该没问题,就是距离太远。

网友G:
1、你要告诉大家变压器送电电压是多少,如果送电电压足够,而电机受电端电压290伏,应考虑电源距离远的原因;

2、如果送电电压足够,而电机受电端电压290伏,应考虑输电线路压降损失的原因;

3、如果送电电压就低,应考虑电源容量的原因;

网友H: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电压降太大!

网友I:
距离过远,线损太大,电压下降得太厉害了。

网友J:
看一下跳故障时电源电压是多高?

网友K:
95平方900米铜电线的电阻是0.16欧姆、35平方101米铜电线电阻是0.05欧姆,总电阻是0.21欧姆,75Kw电机工作电流以150A计,则线路压降为31V。如果变压器输出端电压是400V,那么电机端电压为369V,应该还能运行。问题是起动电流很大,楼主也没讲变压器多大?起动该水泵时变压器的负载率是多少?望提供这些参数。

网友L:
楼上说的是直流阻抗,作为交流电路,还有交流感抗,计算电压降时,除了考虑直流阻抗,还应该考虑交流感抗。

交流感抗与频率有关,与三根电缆之间的距离有关,具体的数值可查阅相关设计手册。

网友K:
请教楼上的我应该去查阅什么手册?

网友L:
在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工厂供电》(1992年版本,韩廷臣主编)P497、P498中有介绍,当然,其他的书籍也可看到。

以TJ-10导线为例:

电线间距0.4m,电抗=0.355(欧 / Km)

电线间距0.6m,电抗=0.381(欧 / Km)
电线间距0.8m,电抗=0.399(欧 / Km)
电线间距1.0m,电抗=0.413(欧 / Km)
电线间距1.25m,电抗=0.427(欧 / Km)
电线间距1.5m,电抗=0.438(欧 / Km)

…

网友K:
经查《工厂配电设计手册》95平方900米加35平方101米电缆的感抗约为0.076欧姆,那么线路总阻抗为0.21+0.076=0.286欧姆,电机电流以150A计时的电压降为43V,如果变压器输出端电压为400V,电机端电压也只有357V了,已很难保证正常运行了。加上起动时的电流更大,电压降更大,电机很难起动了。

网友M:
75KW电机的话正常工作电流应该在150A左右,你的电流达到了250~260A,这说明你的水泵里进去东西了,使的水泵不能正常运转,导致电流过大。你的线用的是3*35的线。这种线大约能过105A电流,导致电压下降。建议看水泵里有没有东西,换线。那个900M的线应该没有问题,在800M的情况下一般不影响电压,多了100不可能差那么多

网友N:
简单来说,电机线太细且压降大,同时变频器是否为水泵负载类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电源容量没有问题,忘了说明变压器容量1000KVA,电源电压400V。刘老师的第二项是正确的,再就是水泵故障了。

先说线路问题:95平方铜线国标要求最大电阻0.22欧姆每千米(估计的),900米应是0.198欧姆,线路电压是加在两根线上的,应该乘以2

线路造成的电压降=电阻*电流=0.396*260=102.96V

电压降达到102.96V ,还有一点YJIG说的电抗或者说感抗(我开始没有考虑),足以使电压降到290V了。

电流大当然是水泵故障了。

以前有个同行问过我,一个距离电源2000M的7.5KW电机,用VLV   3*16电缆供电电机带不起负载,我只说是线路太长造成电压降大,道理没想清,现在才明白了。

引申问题:远距离低压供电,要考虑到额定负载下的电压降,最好不超过50V。因为330V(380v-50v)以下一般电器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
 想想看 分析的对

网友K:
楼主分析的对,终端电压降应该是每条线路电压降的2倍,即要把我上面计算的每条线路的电压降43V乘2等于86V才是电机端的电压降。我认为电机电流大不是水泵故障,而是电压降大使电机端电压太低,才造成电流大。

网友O:
是否可以考虑在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中将电机的额定电压适当放大,用以补偿线路的电压降,另,变频器输出端加电抗器,用以抵消线路分布电容。我没试过,只是理论上这样想一下,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P:
900米的低压送电距离是太远了,可考虑在末端加装大容量的稳压器,另水泵起动时最好是空载起动。

网友Q:
楼上各位分析得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R:
不是什么过载问题,是你下到井的线细,还有距离也太远,线损大,水泵实际只有很低的电压,造成过流。

网友S(2012-06-14):
变频拖动电机的话,和变频器的负载曲线设置有没有关系啊?是不是U/F设置过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