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2个电位器调同一台变频器

楼主(2009-04-30):
一条长生产线,如何实现在两端都可以用电位器调速?

网友A:
可用这个最省钱的方法:启动和停止按钮各装一边,对应常闭触点和停止按钮装在拉头,常开触点和启动按钮装在拉尾,还可以装对应指示灯,这样就知道当前受控那一边了,可调电阻阻值须一样。

网友B:
上面的电路只能分开调速啊!比如左边调的时候右边的人不能同时调了。变频器里模拟给定电压信号可以叠加的,可以用两个电位器一个粗调,一个细调。不需要装按纽之类的。

网友C:
上图最多只能同时五个。超过不知道1楼有没有实现过。好像是不行的。

你可以想下二楼的。不然好像不好实现~

安桥变频器!~

QQ95516368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不过2楼的办法我还是不怎么明白,有详细点的吗

网友D:
如果两个电位器串联,且其中一个电位器已经被调到最大,假定是10K,此时无论另一个怎么调,他们的最小串联阻值是10K,送入到变频的模拟电压是0V,再也也无法升高。

如果两个电位器并联,且其中一个电位器已经被调到最小,假定是0K,此时无论另一个怎么调,他们的最小并联阻值是0K,送入到变频的模拟电压是10V,再也也无法降低。

由此可得,无论是串联,还是并联,当其中一个电位器在极限位置时,此时无论如何调整另一个电位器,也是无济于事。

其实变频自身就具有两地甚至多处调整的功能,可采用上升、下降功能,见下图:

网友E:
不用这么麻烦,设定为遥控的方式,用按钮控制比你的方法好

网友F:
对极了。三菱的变频器就把这种方式称做远程遥控方式。有的称为上下频率,有的称增减频率等等。

网友G:
不错的。点动确实可以解决。其实也可以再叠加一个电位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用这个最省钱的方法:启动和停止按钮各装一边,对应常闭触点和停止按钮装在拉头,常开触点和启动按钮装在拉尾,还可以装对应指示灯,这样就知道当前受控那一边了,可调电阻阻值须一样。

有点问题,继电器动作时变频器是不是会停止运行

网友I:
非得用相距较远的2个电位器来给定调速器吗?如果你的目的是让调速器控制的电机转速同步,那不妨考虑其他方法,比如用上位机通讯方式、现场总线方式等来给定转速。还不受干扰和长距离信号衰减影响,你那电位器直流电压给定方式可就不行了。何况上面几个回帖的,画的图都避免不了长距离导线上电压降落导致的信号误差问题

网友J:
生产线有多长?太长的话采用DC0-10V调节存在很大的衰减。

如果生产线不太长,可以采用说出独立调节,在每个电位器处设置一个转换开关来确认该处的电位器为有效。

网友K:
可以把两个电位器串联起来,第一个电位器的中心头接在第二个电位器的边上,另一边接在一起,第二个电位器的中心头接在变频器上。

网友F:
网球王子。前面5楼的已经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