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算电热管的发热量

楼主(2009-04-30):
我现在要做一个实验,必须要改变电热管的发热量。

因为电热管加工完成后,电阻肯定是不能变的,那我想是否能够通过改变输入电压和电流来改变发热量呢?

如果我配了一个调压器,并且有电压表和电流表,怎样才能调控电热管的发热量呢?

由于我不是电子电工专业的,如果问出来比较基础的问题,还请各位大虾耐心帮忙下,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你要调节电热管的发热量,你可以改变加在它上的电压来改变加热管的发热量。

但要注意调节的电压不要超过加热管的额定电压。

最好用可控硅来调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复。

我想详细问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买的电热管,是220V常用电压,发热量60W的。我现在想要改成100W。

我不知道热电转换率是不是在考虑范围内。

那么这样,调压器的电压调到多少合适?

网友B:
1、电热管的发热量就是他的功率;

2、电热管只能工作在其额定功率以下,发热量60W的,不能改成100W!

3、电热管的发热量一般用可控硅交流调压、或者直流调压的方式控制;

楼主:
楼上的谢谢你指导,那我换种

譬如说我买的电热管是220V常用电压,发热量是100W额定。那么我现在想要调低发热量,变成60W呢?

这样可不可行?

网友C:
如果你要调节电热管的发热量,你可以改变加在它上的电压来改变加热管的发热量。

楼主:
那么具体怎么控制呢?

我举个例子,就当是计算吧

我现在有个220V,额定发热量是100W的电热管,我现在有个常用调压器,能够从30~220V调压,输出功率是200W。

那么我该怎么调,才能把这个电热管的发热量变成60W?

网友A:
3楼说的很详细了。

如果是220V100W的那你只可以在100W及以下工作。

楼主:
楼上不好意思,我重新设定了一下,我也不懂,也就想学习一下,可能我后面表达也不是很清楚

如果说我有个220V100W的了,我要调到60W呢……输入电压要变成多少?

网友A:
可以根据电流和电压来计算。

因为发热量Q=Pt    P=UI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的回答

网友D:
但要注意调节的电压不要超过加热管的额定电压。

最好用可控硅来调压。

网友E:
买一个,调光台灯控制板,用它来控制调压就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F:
降压控制精度不高,,温控好点

楼主:
感谢热心人帮助哦,呵呵

网友G(2009-06-09):
方法很多。比如1.加电力调整器(可控桂),调节其电压,其电流也随之变化。如果开始是220V,100W,那么220*220/100=U*U/60,可以知道电压应该调整到U=170V左右;

2.可以用温度控制仪表,不仅可以控制温度而且可以设置其输出百分比,我们可以设置为60%等等都可以

还有其他方法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网友H:
可用P=IU、U=IR两个公式计算,原额定220V100W的电热丝,60W时的电压是170V,先算出额定值时的电流是0.45A,再算出电阻是484欧,然后用484欧电阻与60W功率算出电压。

网友I(2021-11-06):
市场有很多种类型的温控表:如最常用的,继电器输出型.模拟量电压型,模拟量电流型.

发热管不能灭又要改变温度.那就用后两种.分别对应固态输出和可控硅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