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电机的接法!

楼主(2009-04-30):
大家好,我是一个初学者,自己买了一个三菱的二手伺服,50W的,具体型号如下:驱动器:MR-C10A1 电 机:HA-PQ53 编码器已经接好,但是CN1(就是和控制器的连接口)没有接线,我看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门路,有20根线呀。 我现在想用西门子的S7 200 CPU226直接控制驱动器来进行定位,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如果可以,我应该怎么接线,驱动器怎么设置,PLC程序怎么写? 附伺服的照片!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50&Id=26675

网友A:
买也 不要买这么老的啊

很老的型号了

楼主:
我自己瞎子摸象搞了几天,问题又来了。  接线方法和调试程序如下图
通电之后,I0.6,I0.7(报警和定位完成)马上灯亮,用手转动电机可以旋转(同时PF定位完成灯I0.7也灭了),但是有很大阻力,松手后马上复位,I0.7亮。
问题是:
1. 我还没有点I0.3(伺服启动)呢,为什么就显示定位完成了(I0.7亮)?
2.为什么一通电I0.6报警灯就亮了?
3.我怎么能让它按照我的要求转动?
4.我在说明书里面找不到手动选项,where?
各位大大帮帮忙了,小弟第一次接触伺服!!

网友B(2011-06-05):
报警本来就是常闭的吧,接I0.6当然亮了

网友C(2014-07-18):
我用过这个挺好用的,虽然是老点了

,但对新手还是有帮助的。精度也可以。

网友D:
驱动器要输入脉冲信号才能转,你在脉冲输入口输入的是有定时器控制的开关量信号吧。参考PLC和驱动器说明书,加强学习,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