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一个问题,以前是做单片机的,现在领导分布了个PLC的项目我

楼主(2009-04-30):
程序员实操题:
在相距500米的A、B、C三间生产车间,每一个车间有一加热装置:AR.BR.CR
当温度:AR+BR+CR=180℃ 停止全部加热装置加热
当温度:AR+BR+CR=120℃ 要停止其中之一温度最高的加热装置进行加热
当温度:AR+BR+CR=100℃ 要优先温度最低的一加热装置在加热中

请列出工控硬件清单和编写PLC控制梯形图。

这题目怎么去做的?

网友A:
用一个小型PLC通过RS485和三台温控器进行通讯,采集三台温控器的温度数据相加后进行比较判断。至于程序太简单了。

楼主:
yonggang44@163.com上面的大哥能不能将程序提供我下,谢谢你啊

网友B:
单片机的搞PLC 应该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