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帮我一个问题,现在领导分布了个PLC的项目我

楼主(2009-04-30):
在相距500米的A、B、C三间生产车间,每一个车间有一加热装置:AR.BR.CR
当温度:AR+BR+CR=180℃ 停止全部加热装置加热
当温度:AR+BR+CR=120℃ 要停止其中之一温度最高的加热装置进行加热
当温度:AR+BR+CR=100℃ 要优先温度最低的一加热装置在加热中

请列出工控硬件清单和编写PLC控制梯形图。

这题目怎么去做的 ,我对PLC不是很了知道,谢谢大家啊

网友A:
EH系列PLC一台,DTC 1000三台,触摸屏或是文本,这个程序很简单,请公布邮箱附送程序

楼主:
yonggang44@163.com     谢谢你啊,我没有搞过PLC,我想应该是用3个温控器通过485通讯送给PLC的实时温度,有三林的PLC程序就更加好了。

网友B:
用PID控制写程序要很多的,我以前就搞过用三菱PLC写过3个温控的程序。多达3000多步,这个真的不好写。我建议你用几个温控表控制,成本又低,控制又稳定!

网友C:
温控表实现温度采集和PID控制,PLC仅仅实现数据运算和数据通讯功能,这样调试简便,使PLC和温控表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特长。

网友D:
同意3楼的意见。。。。。。

网友E:
实现这个程序要用PID???

网友F:
同意以上各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