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热

楼主(2009-04-30):
510的变频器带三台泵,当只有一台泵启动的时候机器就发热很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看看不是水泵轴承有问题吧,正常运行时怎么样呢!

网友B:
你说的机器发热是电机还是变频器,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C:
载波频率设不好也会发热的。

网友D:
过热 小心烧坏变频器

技术交流QQ 251219881

网友E:
不过载发热应该没问题,变频器内部也有散热风扇的

网友F:
只要输出电流,转矩在正常范围内就可以,超过限定值以后,变频器会保护。

网友G:
那台泵的负载可能有问题,你检查一下电流,是否存在缺相什么的没有。